求助,剪板机定尺

楼主(2020-06-04):
有哪位大侠从事的钢铁行业,那些大型剪板机上的钢板都是怎么定尺及输送的,现在弄了好几个方案,不知道哪个好,想要个成熟稳定的参考一下

网友:
撞?

网友(点评):
硬限位吗,这个没考虑过,现在想让输送与定尺都在剪板机前面完成

网友A:
在剪板机前输送???从后面上料么???

网友(点评):
输送线——剪板机——料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剪板机前输送???从后面上料么???

所以你所说的输送是上料装置?

网友B:
做剪板机配套的定尺设备,我见的基本都是伺服电机控制定位。其他的没见过,估计现在应该也有变频器定位了。之前我发帖问过剪板机定尺问题。精度不高,定位不多的话可以试试减速机加编码器(定位越多,累积误差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剪板机配套的定尺设备,我见的基本都是伺服电机控制定位。其他的没见过,估计现在应该也有变频器定位了。 ...

伺服电机肯定是用了,就具体机械结构没定,现在做了一条在用的线用的是伺服电机带动推头,推着钢板在无动力滚床上走,推头处用的磁铁抓钢板。但也是毛病多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肯定是用了,就具体机械结构没定,现在做了一条在用的线用的是伺服电机带动推头,推着钢板在无动 ...

什么样的问题呢?除了夹头不一样之外,大多都差不多啊

网友:
伺服电机定位,
变频定位

楼主:
谢谢各位社友了,但是没有碰到成熟的方案,我还是自己试吧

网友:
这种也要看成本和精度,大多数都是变频电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