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程开关检测不到

楼主(2020-06-04):
如图,靠气缸推动机床门
问题:通气后,气缸的行程开关调好位置,可以正常检测到门开关到位的信号。但是会有意外,行程开关检测不到,行程开关的信号灯也不亮。
会有这种情况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调整下行程开关安装位置

网友(点评):
调整传感器,会发现传感器在一小段距离上都会亮,安装传感器到这段距离的中点位置。 或者,费点劲儿,装个物理接触的行程开关

网友:
行程开关未到位置,没接触上,调整一下,现在可能有点固定不住

网友:
动一下行程开关的位置

楼主:
|GAOLY9发表于 06-04 19:38调整下行程开关安装位置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6-04 20:38行程开关未到位置,没接触上,调整一下,现在可能有点固定不住
是之前调好的,信号灯也亮,运行几天之后出现的问题。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出现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6-04 20:43 本帖最后由 魍者归来 于 2020-6-4 20:58 编辑

动一下行程开关的位置

大佬给力,行程开关是smc的D-M9B,意思在不稳定区域信号可能就会出现不稳定是吧?那在不稳定区域颜色有没有变化呢?听同事说好像有红绿的区别(我没在在现场)

网友(点评):
是不是有磁场干扰了?机床好像都是三相电

网友(点评):
机床就是三相电

网友(点评):
有红绿区别的,就是红色在不稳定区域,绿色在稳定区域

网友:
感觉你这气缸好像很单薄呀,这门能开多大条缝?

网友:
限位用机械的。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6-04 21:55感觉你这气缸好像很单薄呀,这门能开多大条缝?
50的缸径,行程500

楼主:
|Mr.韩发表于 06-04 23:0950的缸径,行程500
是这个

网友:
这个气缸有点单

网友:
这么大的门

网友:
磁场干扰情况有没有考虑进去,机床好像是三相电,如果没有装屏蔽,很容易干扰信号的。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门的导向怎么做的,就这样的一个气缸受力不稳啊!

网友:
导轨脏了?

网友:
把磁性接近天关安装在远离铁的那个方向,否则会对信号产生干扰,如果有没有就安装个防护罩。

网友:
不要装磁性开关,在两个极限位置安装行程开关,保准用到死

网友:
细心,细心,在细心,你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行程开关的精度有误差,需要现场调试安装位置

网友:
汽缸没有机械死挡限位,位置不准确。两个解决办法,1.把检测汽缸到位的传感器去掉,改为检测机床门是否到位的接近传感器。2.在汽缸上在增加一个传感器,两个传感器只要有一个感应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