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零件的画法

楼主(2020-06-04):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这个零件需要怎么画?由于solidworks版本太高怕你们打不开,所以转成了IGS

楼主:
请诸位大神指教

网友:
楼主就等着别人慢慢下载吧

网友:
贴图不好吗?这都是被百度和迅雷祸害的限速,不能下载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发图了

网友:
用曲面可以画。。。。。。。。实体加减法,貌似也能做出来,。。。。。。

网友:
扫描特征试试

网友:
不规则的曲面在工程图里怎么表达,怎么标注尺寸

网友:
这个应该用曲面可以做,

网友:
有点难度,三维造型面

网友:
生成的IGS曲面可以缝合成一个实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发图了

看着样子用cero3画了下,这个中间的头,得用曲面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