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传动,用啥联轴器好?

楼主(2020-06-04):
正在做一个设备,伺服+滚珠螺杆传动,伺服转动,都是大扭矩,少则两三千牛米,大则上万牛米,希望是无背隙无回转误差的联轴器,有经验的请分享或选型推荐。另外,没用过花键连接,就算紧配合,用久了也会有回转误差吧,不确定能不能用。

网友:
这时候就应该要知道机械工程师手册的重要性了吧

网友A:
伺服电机输出扭矩几千上万牛米?没见过,联轴器内部结构还不是主要讨论的,联轴器怎么固定在电机轴上也是个难题

网友(点评):
肯定有减速机的。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6-04 20:10这时候就应该要知道机械工程师手册的重要性了吧

你是说各种连接方式吗?手册上估计可用的就是过盈连接和胀套连接了。市面应该有更先进的,胀套梅花、胀套膜片等。想用现成的成品,不要自己结构设计了。

网友(点评):
这是工程师手册上的类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输出扭矩几千上万牛米?没见过,联轴器内部结构还不是主要讨论的,联轴器怎么固定在电机轴上也是个 ...

目前为止没用过也没见过这么大扭力的伺服。。。。。

网友(点评):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么大负荷伺服的,需要精确控制位移行程和位置。

网友:
你电机选多大滴?感觉好像是个问题儿童

网友(点评):
机械这东西就是个玩意儿,哪天不玩就不问了。

网友(点评):
我知道你在玩,我也在玩而已

网友:
应该是带传动比很大的减速器了,轴不知道有多粗,应该有相应的膜片联轴器吧。

网友:
先选择联轴器的类型,再考虑联轴器与轴的连接。想要现成的联轴器,那就找供应商要他们的样本。

网友:
膜片式联轴器了解一下。

网友:
看看米思米上的,额定2000N*M,可以问问厂家有没有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