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列机整列带凸台的小圆柱,怎样整出大头朝下

楼主(2020-06-04):
凸台直径1MM高2MM

凸台直径1MM高2MM

楼主:
小头朝下容易,但听说大头朝下也能整列出!我要大头朝下整出的!哪位大侠设计过!

网友A:
我只知道大头朝下容易,不知道小头朝下容易。大头朝下只需让它做自由落体就好了,小头朝下如何搞?交流下呗

网友(点评):
小头朝下参考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工件多长,太短了话,自由落体恐怕不行

这个跟工件长短有关么?大头朝下,是这个地球上的法则。小头朝下,那是高科技,所以我对小头朝下感兴趣。想知道,在这地球上如何做到小头朝下容易?

网友:
用震动盘排序先排列成小头朝下排列并送料,在送料的过程中通过一个翻转机构进行反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大头朝下容易,不知道小头朝下容易。大头朝下只需让它做自由落体就好了,小头朝下如何搞?交流下呗

振动盘就是小头在下,就像用振动盘来实现螺丝供料一样

网友:
这个可以通过振动盘的轨道分离这种零件。

楼主:
微小工件,阵列孔只比小头稍大,整列出来料就是小头朝下 !因为大头进不了孔!现在我需要把孔开得比大头稍大,整列出的料要大头朝下全立着的!有做过的吗

楼主:
微小工件用振动盘供料,出料是1个个或几个,这都有点慢!一般用整列机,一版几百个!

网友:
震动盘+1

网友:
翻了下图解,这几个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