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箱梁用solidworks放样

楼主(2020-06-04):
小弟刚接触桥梁钢结构,桥梁钢结构中钢箱梁俯视是规则曲线,但Z向高度是逐渐变化的,请问下有没有大神做桥梁用过solidworks放样的,求指导,谢谢

网友A:
也可以把钢梁两端中心截面做出来,然后用对称拉伸壁厚。

网友B:
规则的形状扫了个喵啊

网友:
放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的形状扫了个喵啊

导引线不规则,就是导引线不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把钢梁两端中心截面做出来,然后用对称拉伸壁厚。

箱梁俯视是曲线,每个点的Z坐标不一样,做过桥的就知道,纵坡加预拱

网友:
上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
其实就是截面面,再增加一个引导轨迹线,即可造型出来的。

网友(2020-08-23):
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