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哥一个锻造的问题

楼主(2020-06-04):
想自己做台压力机,工件直径22的45号钢,镦粗比2.8,用多大的油缸合适呢?

网友:
直径22,墩粗比2.8,也就是墩粗后直径61.6。把两个截面的面积计算出来,根据45钢的应力计算需要的墩粗力。这个力就是油缸的负载。

看你选择多大直径的油缸,把直径确定出来就能计算工作压力。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说,要 45# ,D=61.6    算出A=2.98 cm^2。塑性变形。

如果不退火处理,σ=600MPa   算出 F=σA= 1787KN  ,至少选用200T的压机。

如果压力10MPa,单缸径500
如果 油压 32MPa, 双缸, 缸径 100

不知道我算错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说,要 45# ,D=61.6    算出A=2.98 cm^2。塑性变形。

如果不退火处理,σ=600MPa   算出 F= ...

显然是错的

网友B:
别忙着说,先问清墩粗比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忙着说,先问清墩粗比是啥?

原来

墩粗比=(h1-h2)/h1     ,h1---墩粗前高度,h2--墩粗后高度

那么 (h1-h2)/h1  必然小于 1

网友:
错的太多,慢慢来

网友:
应该是表面积的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

墩粗比=(h1-h2)/h1     ,h1---墩粗前高度,h2--墩粗后高度

计算公式出处?

网友:
这个要先计算出所需的压力,更具吨位来选择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