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拉削后毛刺小?

楼主(2020-06-05):
在立式拉床给一个厚度较薄的工件拉槽。为了固定工件和防止工件变形,需做一个夹具来给工件做定位和支撑(这个夹具新装上去时会被拉刀也拉出槽的)。
现在比较纠结该夹具的材料选择问题,目前用调质的42CrMo,但拉刀不是新刀时,夹具被拉削后,其出刀端面会有很大的翻边毛刺还带有一点烧黑的痕迹。现在计划换为退火态的Cr12,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材料硬度要HRC30左右不那么容易粘刀,含碳量也要稍高这样韧性低一点也就是脆一点以降低塑性变形。大家先帮忙评估用Cr12合不合适?谢谢!
或者建议其它适合拉削的材料,主要要求就是拉削后毛刺尽量小(即翻边尽量小),对材料的强度要求不是很高,最好硬度在25至35HRC就行。

网友:
”出现烧黑”的痕迹,会不会是速度太高,热量来不及散出去?

网友A:
翻毛刺主要取决于切出时端面的角度,你的Cr12夹具是消耗件还是?

网友B:
易切钢啊,球铁铸铁啊

网友C:
夹具避开拉刀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易切钢啊,球铁铸铁啊

我也觉得易切钢或者球墨铸铁会好一些

网友(点评):
是的,甚至铸铁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毛刺主要取决于切出时端面的角度,你的Cr12夹具是消耗件还是?

Cr12夹具是消耗件,计划刀寿定为3000(拉刀的刀寿是30000,即一个拉刀寿命周期内要换10个支撑夹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具避开拉刀就行了

谢谢!不希望避开啊,设想是让工件和夹具完全贴合,这样工件拉槽的出刀面的毛刺可以小一些(因为这样工件的槽边可以被夹具支撑着,毛刺长出的空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易切钢或者球墨铸铁会好一些

韧性也要有一点的。因为夹具上端形状为直径2.0,凸出长度8的销子,其插进工件的孔里来定位用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韧性也要有一点的。因为夹具上端形状为直径2.0,凸出长度8的销子,其插进工件的孔里来定位用的。谢谢!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在夹具上先把槽做好,夹具上的槽和零件槽是一样的。

网友E:
拉刀钝了就是会出现毛刺的,就看毛刺的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刀钝了就是会出现毛刺的,就看毛刺的大小了

允许有毛刺,但希望毛刺越小越好。相同的拉刀工况,拉什么材料毛刺较小?或者说什么材料最适合拉削。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在夹具上先把槽做好,夹具上的槽和零件槽是一样的。

拉刀厚度有公差,夹具本身和安装也有公差。所以预先加工的槽很难与拉刀拉出的槽位置完全吻合,稍微有偏差就不能抑制工件出刀端面的毛刺了。谢谢!

网友:
还是因为材料太硬,而机床或刀具不给力造成的。

网友:
调质过的材料产生的毛刺会少一些,内应力有消除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