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激光测距最高精度目前可以做到多少?测距在±50mm

楼主(2020-06-05):
哪位大神知道激光测距最高精度目前可以做到多少?测距在±50mm

网友:
我知道的激光测距传感器精度可以做到0.001mm

网友:
0.001根据环境会有误差,到0.01基本上都比较准的了

网友:
要开发啥东西,刚好我是做激光模组的,目前我们的主要用在生物检测,零件硅片检测上。

网友: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激光测距仪,什么是位移传感器

网友:
太贵  用不起

网友:
激光位移传感器1-2千就能买到,松下,欧姆龙或基恩士

网友:
我知道的±2、3毫米可以的。

网友:
激光型的基本上都在mm级,测量环境如果允许的话建议用基恩士接触式的,精度是um级的,价格也相对便宜,传感器加通讯模块在8千左右

网友:
基恩士手册上面有

网友:
基恩士多少的都能做出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搞过的朋友,可否发点资料看看学习下  379668987@qq.com

网友(2020-07-13):
我们公司的SLDS-H150-40A型激光测距传感器采用数字亚像素处理技术,重复精度达2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