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窗户设计

楼主(2020-06-05):
谁能设计一种智能窗户,下雨的时候自动关上,不下雨了再自动打开。细化一点,可以是检测到一定雨量再关上,可以设定更好。

虽然有一些装新风系统,但还是代替不了窗户的感觉。这个自动开关的窗户还是有需求的。比如很多新装修的人家,需要最多时候开窗户,但又怕时常下雨淋湿了,还要人跑去关窗户。也有白天出去没关窗户,结果刮风下雨了,来不及关。

当然,还可以有另一个思路,就是遥控开关。手机控制窗户开关,和智能家电一样。

网友:
参考汽车雨水感应,自动关闭天窗盒车窗

网友:
之前青年发明大赛里,有个学生的发明就是智能窗户和智能晾衣架

网友:
这个有点像那什么捕蝇草,不过捕蝇草好像是检测到雨不会关闭,检测到食物会关闭。这个智能窗户到可以像设备安全防护一样,在窗户前装什么磁栅之类,红外之类,检测是否有异物通过。有,立马关窗。有钱人一般会喜欢这些安防措施。装防弹玻璃,子弹都能挡。一般防雨是附加功能,主要防贼防弹

网友(点评):
夹手警告。。。

网友(点评):
得里面也装传感器,不仅夹手警告,还得警告熊孩子高空抛物或爬窗找刺激

网友A:
做成普通窗户的话,还得兼容手动地频繁操作,对可靠性有要求,也要防夹手什么的,兼容的细节就多了。
感觉还是要纯自动的落地窗比较适合。

网友(点评):
我手机可以关空调,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普通窗户的话,还得兼容手动地频繁操作,对可靠性有要求,也要防夹手什么的,兼容的细节就多了。
感觉 ...

有手机可以开关的落地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成普通窗户的话,还得兼容手动地频繁操作,对可靠性有要求,也要防夹手什么的,兼容的细节就多了。
感觉 ...

其实这就跟你那感应门一个理儿,落地窗?感应门是感应到了开门,控制信号反过来,它进门前就关了不就成了。雨要进不来,窗也不用关

网友B:
不做怎么知道呢!呵呵!用51单片机加温度、湿度传感器等各种传感器应该能满足鹰大大的要求。 产品功能越多维修及保养越复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手机可以开关的落地窗吗

现在有成熟的智能家居附件,小米就有远程开闭窗帘的附件,用在开关窗上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成熟的智能家居附件,小米就有远程开闭窗帘的附件,用在开关窗上也可以吧

啊,太好了,我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做怎么知道呢!呵呵!用51单片机加温度、湿度传感器等各种传感器应该能满足鹰大大的要求。 产品功能越多 ...

所以,理论到产品还有很大距离。

网友:
感应雨刷 锁定
本词条由“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 审核 。
感应雨刷能通过雨量传感器感应雨滴的大小,自动调节雨刷运行速度,为驾驶者提供良好的视野,从而大大提高雨天驾驶的方便性和安全性。
中文名 感应雨刷
目录
1 概述
2 工作过程
3 工作原理
▪ 光学式传感器
▪ 电容式传感器
概述
一个看起来并不复杂的雨水感应式自动雨刷系统,其研发过程也历经坎坷。自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 M )在1 9 5 1 年的概念车LeSabre 中首先使用雨水感应式自动雨刷系统以来,有数以百计的专利技术和无数次的不懈尝试来不断地完善雨水感应式自动雨刷系统,使它能够更加有效地检测到雨水,并且做出更加准确的反应。 [1]
工作过程
当传感器检测到有雨水落到了挡风玻璃上,就对雨刷发出指令使其开始工作,车的前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即被清除了,保证了驾驶员视线的通畅。同时,还要发出使车辆的电动车窗和电动天窗自动关闭的指令,以避免车辆内部被雨水淋湿。
工作原理
目前应用较广的两种主流传感器分别是光学式传感器和电容式传感器。
光学式传感器
是根据光的折射原理工作的。在光学式传感器中有一个发光二极管,它发出一束锥形光线,这束光穿过前挡风玻璃。当挡风玻璃上没有雨水、处于干燥状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光都会反射到一个光学传感器上;当下雨的时候,挡风玻璃上会存有雨水,一部分光线就会偏离,这就造成了传感器接收到光的总量的变化,从而检测到了雨水的存在。光学式传感器能够接收反射光的面积越大,得到的信息就越详尽。光学式传感器十分精确,甚至有可能准确地判断出落在被感应区域上的雨点数目。
原理图
原理图
电容式传感器
它主要是利用水和玻璃的介电常数的巨大差异设计的,其中水的介电常数为80,玻璃的介电常数为2。通常的做法是,把两条呈平行状态的指状金属极板放入挡风玻璃的内、外层之间,一组指状金属极板相交错,但是并不触及其他的指状金属极板。当挡风玻璃处于干燥状态的时候,挡风玻璃外表面和每组指状金属极板之间就形成了电介质。当挡风玻璃变湿的时候,根据与挡风玻璃接触的水量的不同,挡风玻璃的介电常数发生不同的变化。如果把传感器安装在挡风玻璃的表面上或者紧贴在挡风玻璃的下表面,这对传感器的工作是有利的,因为这样的安装能使传感器发挥其最佳灵敏度。不利的是,把电容式传感器安装在挡风玻璃的外表面上会产生与阻力传感器同样的问题,其金属镀层在雨刷的长期工作下会很快被从挡风玻璃上刮掉。 [2]

网友:
下雨了,收衣服了

网友:
联网,现在手机的天气预报很准

网友:
可以参考如下资料

网友:
电动开窗器,有现成的产品,国内国外都有,
我有认识的人也在做,加雨感的也有,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说的
现在也可以室内墙壁无线遥控,手机控制的应该都有的,即便没开始普及,至少也在做研发的了。

网友:
这个不仅是对感应有要求了,包括窗户都是要定做了,现在做也只能做高端行业,离大众需求还相差甚远

网友:
这种窗户应该容易做到,就是市场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