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倒角如何立加铣出来

楼主(2020-06-05):
这个直径46深度4.8的倒角原来是大钻头摇臂钻打的,现在工件上1160加工中心上做,其中这个倒角要用铣刀做出来。买了8R的球铣刀和14的立铣。小弟不会编程,头疼。请师傅指点,小弟杭州人师傅带家人来杭州西湖边我请吃饭,喝龙井茶。

网友:
不会编程还是老老实实摇臂钻吧,实在摇臂钻不会用,就手电钻。

网友:
加工中心不会编程你还说啥……要么接着摇臂钻,要么用电钻,再不行就用板锉,砂纸

网友:
量少加工中心,量多车

网友:
确实如楼上说的,你不会编程,别人没法教你啊。
如果用加工中心,你买的刀也能干,就是慢点。建议你要么还用摇臂钻的大钻头,定好深度就好了;或者是小点的倒角刀,就像铣孔一样,一层一层往下或者往外铣。

楼主:
谢谢,上面的师傅们回复,我正在学习MASTERCAM2020.说白了就是铣个锥孔。铣的话感觉不会快,有人士建议成型刀做,类似钻头倒角。

楼主:
小弟公司打孔比较多,编的都是打孔程序,有点基础,铣接触不多。

网友:
那就做个大钻头一样的铣刀呗,就跟钻孔没区别了...

网友:
为啥非要加工中心,速度慢,实际效果还不如钻出来的

网友:
工件材料、以及联系方式告诉我,我给你发程序

楼主:
论坛充多少钱才能私聊,我想发消息给你没有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充多少钱才能私聊,我想发消息给你没有权限,

告诉我你QQ吧

楼主:
我如何才能联系你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qq42705857

QQ对不对啊,显示是内蒙古呼和浩特,

网友:
不如磨个20度的成型铣刀直接靠一下吧

网友:
搞个成型刀效率多高

网友:
车床干吧。另外这图画得需要进步

网友:
直接外发给我帮你搞定,有多少件呢,

网友:
去你这喝茶报销路费不?你有两种选择
1.手动编程=宏程序,看着高大上。
2.自动编程

楼主:
实际工件728mm长,两边有两个这样的孔。我画了局部,宏程序我编了,无奈knd系统每转一圈抖一下,宏程序适应不好。软件遍慢慢学

网友:
不行用手摇出来。。。

网友:
摇臂钻,用50以上的钻头磨出140度,妥妥的。

网友:
换镗刀啊,这个角可以用镗刀铣出来的

网友:
这个斜面要求高吗,不高的话干嘛要用8R的球铣刀和14的立铣去做,影响加工效率,如果你非得要用加工中做,做把专用刀具,700RMB左右,可以上刀片的。铣个圆就好了,也比你用2把刀做快。

网友:
你的加工中心和刀具的种类都不说怎么帮你,加工中心和数控机床差不多,先找本数控机床的资料看看,再去看加工中心的说明书就容易了

网友:
这个不是个问题吧,可以实现的方法多,做一个简单程序就解决了

网友:
普铣上的小飞刀,角度磨好,钻下去完事。数铣本来就是铣钻一体的啊。

网友:
量多的话不要铣,太慢,用成型刀铣也不如车快

网友:
成型刀直接钻简单高效。编程要学,制图也要学学

网友:
加工中心成型刀最快的

楼主:
实际工件728长,上立加是还有其他工艺。铣的话我用Masterca模拟了一下Z0.5一个台阶F1000也要2分钟,太慢了。50的钻头140度倒角,可以但1160机床已经到极限了,中间主轴还停了一下,多做几个有点悬。我想用刀片式成型刀,高转速低F值。

网友:
上车床,四爪加紧

网友(2020-07-08):
引用 楼主:
小弟公司打孔比较多,编的都是打孔程序,有点基础,铣接触不多。

    我也在杭州,  程序我帮你搞,怎么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