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非常罕见的瑞士compac超大面盘千分表

楼主(2020-06-05):
一只非常罕见的瑞士compac geneve超大面盘千分表,分辨率0.001mm,type 556 G,原装纸盒,没有说明书与鉴定书。

楼主:
注意看两根表针,瑞士人终于把大小两根表针归零时整成平行指向了。注意,长表针会都停留在10-11点之间。对于杠杆表,百分与千分表不管英制公制,带表卡尺出厂时规定好了必须停留在10-11点区间,这算是一种告警设计,如果表针不停在这个区间就是被粗心的人修理过,或者表已经是坏了。这个表是不值得信任的。

网友:
还有这讲究?

网友:
什么价,价格合适,我收了

网友:
这是不是该叫它万分表了?!

网友:
盘不是能转吗?不大明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看两根表针,瑞士人终于把大小两根表针归零时整成平行指向了。注意,长表针会都停留在10-11点之间。对 ...

那这个表盘能不能转,一般我们使用之前都要转表盘归零

网友(点评):
表盘当然能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