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隙与径向跳动的区别

楼主(2020-06-05):
在轴承旋转精度里有内圈径向跳动Kia,与轴承的径向游隙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呀?

网友:
Kia是成套轴承内圈在不同的角位置时,内孔表面与相对外圈一固定点间的最大和最小径向距离之差。属于公差范畴。
游隙是轴承内外圈的相对位移量。属于特性的范畴。

网友:
我看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我的理解KIA是一个运动的指标,内圈旋转过程中,相对外圈的跳动。游隙是一个静态指标,在静态情况下,测内圈相对外圈的游动量。这两个指标应该有一定关系,比如所游隙大的轴承,Kia一定大,对吗?
对于某一精度等级的轴承,轴承的游隙分为C2,C0,C3,C4,C5,Kia是一个固定值,这个问题还是想不通

网友:
误差表达形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