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传动比

楼主(2020-06-05):
(无正文)

网友: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大连CD6150车床主轴档位在11转时,皮带轮和主轴的传动比是多少啊,在线等。

网友:
传动系统功能轴上相互啮合齿轮齿数反比的乘积就是传动比。
在齿轮传动中,主动轮与从动轮的齿数比等于转速的反比,而在传动系统中,同轴上的齿轮转速是相同的但齿数不同,只有一个齿轮与主动齿轮齿轮合而作为被动齿轮,与其同轴的另一个齿轮则又将其传动链往下一轴传递从而构成第二个主动齿轮而成为传动系统。其公式为:i=Z1/Z2×Z3/Z4×Z5/Z6×…
在传动系统中,作为改变传动比的齿轮所在的轴为功能轴,双联齿轮或者说三联齿轮等都是功能轴,而介轮只是用于改变转向,未起到变速作用,在计算时介轮既是主动轮也是从动轮。齿数一个在分子,一个在分母上,比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