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磷青铜的生物相容性评价怎么样?

楼主(2020-06-05):
各位大佬,本人目前所负责的产品中有一个零件是磷青铜制成的,想知道这种材料的生物相容性评价怎么样。GB/T 16886.1-2011

网友:
生物相容性一般都是生物相关的,金属元素应该是化学想关的。。。

网友A(2020-12-03):
只有与人体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的才做生物相容性,怎么评价都是看产品,看接触时间和性质,这种都是拿样品直接做试验,机构给你出报告。医疗器械里面铜件的确实比较少见,之前见过国外的一款淘汰产品,用的铜件,但是是镀了的,铜件除了好加工,比不锈钢和钛合金来说确实少见。一般的304和TC4做生物相容性是没有问题的,指的做最常规的3种哈

楼主(2021-07-29):
引用 网友A:
只有与人体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的才做生物相容性,怎么评价都是看产品,看接触时间和性质,这种都是拿样品直 ...

感谢老铁之前的回复,哈哈,好久没来逛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