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问题

楼主(2020-06-05):
请问大家,这两端电机驱动如何保证同步?   另外,这种龙门式的机床,这种大跨度都是这种驱动模式吗?

两端电机驱动如何保证同步的问题

两端电机驱动如何保证同步的问题

网友:
有定梁,走平台的

网友:
大跨度长行程还要考虑精度问题

网友:
控制双驱可是门技术活儿,不是哪家公司都做的好的

网友:
伺服电机联动驱动应该还是可以的,这么大的结构,误差也避免不了,变形都不一定秒级的,如果连这都做不到,那插补也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双驱随便做

网友:
私服电机直连是可以,用系统补偿不同步误差

网友:
龙门的完全靠电气控制来实现同步了。

网友:
两伺服电机同步驱动不是难事儿。

网友:
要求高就用机械传动过去,要求不高直接龙门双驱就行。大族激光用双驱

网友(点评):
说反了吧?机械传动过去,那么远肯定会有误差,双驱应该精度和刚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