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检修小车,平时不用,怎样实现转向呢

楼主(2020-06-05):
检修用的,没有轨道,一年用不了几回,怎样实现转向呢?越简单越好,

楼主:
有大佬看到吗?

网友:
在一边轮子前放块砖,拉动又可以实现转向了

网友A:
来几个粗壮的大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几个粗壮的大汉即可

大佬,100t的拖车。。。。

楼主:
100t的拖车

网友B:
这个车有一百吨吗,直接汽车吊

网友A:
100T,你这开玩笑吧,这普通外力能搞定吗。能拉的走吗,我就想问,而且你拉的地面是什么情况,应该是石头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T,你这开玩笑吧,这普通外力能搞定吗。能拉的走吗,我就想问,而且你拉的地面是什么情况,应该是石头地 ...

真没开玩笑,厂房设备检修用的,设备100t,混凝土地面(坑坑哇哇的),一年就用1次,2次,电动的话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有一百吨吗,直接汽车吊

它是用来拉设备的,上面设备100t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开玩笑,厂房设备检修用的,设备100t,混凝土地面(坑坑哇哇的),一年就用1次,2次,电动的话成本太 ...

这想通过外力拐弯真的不显示,而且还是矿车轮。

楼主:
我把前轮改进一下

网友:
定向轮改万向轮,100T能不能这么搞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200T的千斤顶放在中间抬起来,推一下就转向了

部队车辆原地快速掉头就是这样搞的,部队的大卡车一般几十T 可以的,你这200T大不了用叉车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T的千斤顶放在中间抬起来,推一下就转向了

部队车辆原地快速掉头就是这样搞的,部队的大卡车一般 ...

那样的话会不会不稳定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100t的拖车。。。。

那么来几十个大汉

网友:
有几种方法能达到:1.叉车或吊车辅助2.液压转向3.做一个专门的转向工具

网友:
今天吃的辣椒炒鸡蛋,
转向结构就那几种,自己看着做呗

网友E:
楼主你在和我们开玩笑吧,这东西平时不用你让它转向干嘛呢?就如你所说的,这检修车应该用在重型设备或大型土建项目如桥梁等上面,用的时候不是靠导轨或者拖车实现移动和转向吗

网友:
路上垫一块铁板。两个轮子上铁板后,用外力拉铁板实现转向。

网友:
车间用的平板车,最好改装万向轮,使用方便。

网友:
你这个车轮是钢轨上用的。不能在水泥地面上用。
就算是钢轨上用的车轮,承载100吨,4个车轮也不够用,至少8个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来几十个大汉

。。。。。。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没开玩笑,厂房设备检修用的,设备100t,混凝土地面(坑坑哇哇的),一年就用1次,2次,电动的话成本太 ...

看来你家是每年先修设备然后再修底面,100吨的重量压倒4个钢轮上先不说车子能不能受得了,反正底面先收不了了。
至少在水泥底面上要把轮沿去掉,改成平面钢轮,加宽轮子或者改成并排双轮,前轮改成转向轮,用平面轴承连接上面的架子,然后坐上牵引装置两轮联动,用其他机械进行牵引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家是每年先修设备然后再修底面,100吨的重量压倒4个钢轮上先不说车子能不能受得了,反正底面先收不 ...

本来想做简单点,成本低,到头来功能不全。。。,我改一下结构,用转向盘试试

楼主:
各位大佬,这种带轨道的话能不能硬生生的转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在和我们开玩笑吧,这东西平时不用你让它转向干嘛呢?就如你所说的,这检修车应该用在重型设备或大型 ...

对,一年就用一次,用的时候能不能靠临时铺设的导轨让他转向呢?

网友:
申请个拖车,或者自己搞个车头来,铺导轨你这成本也高吧

网友:
两侧轮子可以用差速转向的方法。

网友:
改是可以改,但是你路面不平,上面的设备又重,靠手工不现实啊

网友:
前轮做成转向轮,加转向角度限位,加连杆,向汽车前轮一样

网友(2020-09-17):
上轨道和转向盘吧,这个铁道轮在水泥地面上早晚出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