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压线的大神,辊轧机出来的冷板,有波浪,

楼主(2020-06-05):
辊压线的大神,辊轧机出来的冷板,有波浪,一头大一头小,什么原因

网友:
你说的是冷轧机吧?轧什么材料的?一般轧机都有调整控制系统的呀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6-05 17:33你说的是冷轧机吧?轧什么材料的?一般轧机都有调整控制系统的呀
是辊冰箱外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辊冰箱外壳的

不是冲压成型的吗?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6-06 13:30
不是冲压成型的吗?

不是,是辊轧线

网友:
辊扎机的两根轴不平行的原因造成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6-07 21:03辊扎机的两根轴不平行的原因造成的。
你好能加个微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