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速轴配轴承公差的问题

楼主(2020-06-05):
我的轴转速比较慢,也比较小,大概在10几转每分钟,轴径也就只有8mm,总长也比较短,大概10公分左右,带一个卷筒,卷筒带三十来公斤的重物,也就是说,传递的扭矩也不会很大,而我买来的轴直径基本都在7.95左右,也就是说基本偏5丝,按照正常的配合来说,公差已经有点偏大了,但是我又不是用在高速轴,所以不知道我配内孔8mm的轴承有没有大的隐患?

网友:
两边都有轴承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买的小轴承基本都是碰零的,如果不是悬臂受力均匀的话没问题吧

网友:
如果怕有问题,自己把轴车小,过盈个套子,车一下,一般轴承装配外松内紧 一次搞好 免得后面留隐患

网友(点评):
外松内紧?我们都要求外紧内松,如果拆卸轴承,轴承肯定是挂在轴承孔中,如果挂在轴上,就够呛了。

网友:
扭矩不大,没什么精度要求,轴向做好定位,也能用。

网友:
小0.05,是不可能的啦,这辈子都不可能啦。要么是轴承问题,或者你的量具有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量的人有问题。

网友:
主要是看轴向定位的,只要这个刚度够,问题不大!

网友(2020-08-05):
低速低负载,5丝的公差,我觉得足够了,拆装还方便,高精度还麻烦,高速高负载那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