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角柱螺丝带油粘连一起分不开

楼主(2020-06-05):
工况:
螺丝经过电镀表面上有一些油(必须要有油不然过不了盐雾)

从振动盘上料在直振上到玻璃盘检测,因为带油的关系出来的时候两三个粘连着出来的。

试过的方法有:在直振出口处用纸片做拨料、打磨加粗了出口表面粗糙度。

上面的方法都没效果。求助各位大大集思广益有什么好的方式能让螺丝出到玻璃盘能分离开,谢谢

网友:
给个照片呀

网友A:
直震出口加吹气。我经常用这招。

网友B:
在振动盘出料口加个喷嘴。

网友C:
最好给振动盘里面增加粗糙度,或者顶盘上面做成一道一道开口槽,可以让有油螺丝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给振动盘里面增加粗糙度,或者顶盘上面做成一道一道开口槽,可以让有油螺丝分开

在振动盘里螺丝都不会粘连的。上到直振上一个个排列还是会粘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震出口加吹气。我经常用这招。

谢谢你的建议。可以尝试一下,直振出口吹气控制气压是关键,气压小了吹不开,气压大了整个螺丝就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振动盘出料口加个喷嘴。

谢谢,您和楼上的建议一样   需要尝试一下

网友(2020-07-27):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和楼上的建议一样   需要尝试一下

改进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只能加个分度盘,其他方式分不开带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