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个,求空心轴如何进行设计计算

楼主(2020-06-05):
菜鸟一个,毕业设计需要,求大神们施以援手。空心轴受转矩,只知道内径、转速和功率,要怎样才能将将空心轴设计出来

网友:
qq多少,联系你

网友A:
内孔有介质通过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要设计空心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有介质通过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要设计空心轴?

空心轴内径会比较大,主要是用来旋转。内部会放一用来举升的装置

网友:
直接用CAE分析更香!

网友:
主要轴零件,我参考设计手册里的扭转强度计算,你可以看看手册,

网友(2022-07-21):
计算确定外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