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这种圆管拍扁用什么设备做

楼主(2020-06-05):
求教各位这种圆管拍扁用什么设备做,如果是大批量生产的话是怎么做的,还有拍扁后的宽度是不是就是管子周长除以2是么

网友:
冲床、液压机

网友:
圆管拍扁后也不是两个半圆直接压平,所以不是圆的周长除以2。

网友:
冲床、液压机等

网友:
一般是冲床做,很少用液压机,液压机太慢了,,有一步做的压扁冲孔一起,,有两的压扁冲孔分开

网友:
液压机,油压机,这种成型不能太快!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

网友:
液压机吧,如果不想冲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