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proe5.0平面螺旋槽和下面斜槽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0-06-06):
红色圈出来的断面螺旋槽和铣刀走斜线走出来的斜槽,proe5.0里边怎么画出来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麻烦指导一下,最好有图片示例,proe用的不是太熟悉,谢谢了

网友A:
曲线加截面拉伸修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加截面拉伸修剪。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proe用的不是太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