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配合逻辑

楼主(2020-06-06):
今天在将装配好的流水线发给同事,后面因为项目需要,要调整流水线的宽度,然后直接改零件,装配体配合出错,找原因,找两个零件之间的配合,因为配合比较多,找了十来分钟才找到,太耗时了。特发此贴,希望论坛里面的前辈能给我们这些后进生指点,给我们讲解一下零件配合的逻辑,或者小技巧,谢谢。

网友A:
多分组件, 组件中以一个零件做基准

网友B:
  • 最优的是top-down逻辑,以一个或者几个布局来为基础设计,主要的配合尺寸均用参数化的方法来做(这个时候就可以祭出优先数系这个大杀器了)
  • 平常设计可以用分组设计的办法,组件之间的配合可以列出一张表格保存好。组件内部的零件用参数化设计,关键配合再列一张表格。这样一级一级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分组件, 组件中以一个零件做基准

组件分的越详细 后面越容易查找关系 并且也容易出装配图

网友:
做装配体时,设计基准一定要统一,在一个部件中如果所有零件都以同一设计基准为基准,那么其他零件尺寸有改动时,只招修改的尺寸对着基准的尺寸,很容易找到。

另外,确定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不要逮住个面就配合,虽然零件定住位了,但是,下次这个面修改了,装配关系就成了虚面了,模型中显示一片红色,你都不知道选哪个面去定位。在零件装配前先设定一个基准面,这个基准面不是零件上的某一个面,可以插入一个基准面,让基准面与前视、右视或上视基准面发生关系。即使某个零件中的一个面被修改了,但是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不影响。

网友D:
|晓昀发表于 06-06 22:46做装配体时,设计基准一定要统一,在一个部件中如果所有零件都以同一设计基准为基准,那么其他零件尺寸有改动时,只招修改的尺寸对着基准的尺寸,很容易找到。

另外,确定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不要逮住个面就配合,虽然零件定住位了,但是,下次这个面修改了,装配关系就成了虚面了,模型中显示一片红色,你都不知道选哪个面去定位。在零件装配前先设定一个基准面,这个基准面不是零件上的某一个面,可以插入一个基准面,让基准面与前视、右视或上视基准面发生关系。即使某个零件中的一个面被修改了,但是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不影响。
错误找不到时,还不如删掉重新配合来的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错误找不到时,还不如删掉重新配合来的快

错误找不到,还不如从头来,修改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分组件, 组件中以一个零件做基准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最优的是top-down逻辑,以一个或者几个布局来为基础设计,主要的配合尺寸均用参数化的方法来做(这个 ...

  • 尝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件分的越详细 后面越容易查找关系 并且也容易出装配图

    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误找不到时,还不如删掉重新配合来的快

是个力破万千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误找不到,还不如从头来,修改的快。

经验之谈

网友F:
找问题需要发撒思维,先找出真因!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F:
找问题需要发撒思维,先找出真因!

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