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公差设计的选择原则

楼主(2020-06-06):
公差有尺寸公差和几何公差
尺寸公差的选择相对容易一些,应为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推荐和常用的公差配合选择,以及其应用场合等,另外有一些地方如轴配轴承处,可根据标准件轴承推荐来选择轴的尺寸公差。
而几何公差有些难于全面认识,而对于一些几何公差的选择上,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比如设计一个轴,上面配两个轴承,两个链轮,一个空心轴电机
此时选择两段配轴承的地方作为公共基准A-B,两段轴配轴承处给定直线度(如φ0.1,这个0.1可以根据轴承的允许偏心来确定,如果允许偏心很多,可根据机械设计手册尺寸公差对应的几何公差等级来确定,这个没问题),然后给定链轮处的跳动公差,和配电机处的跳动公差。
另外如皮带输送机滚筒,我们都知道滚筒面需要给一个跳动公差,但是这个跳动公差的大小到底依据什么呢?动平衡么?还是别的什么?

哪位大神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谈谈几何公差设计时的依据都有哪些?如果确定其大小?

网友:
说实话这个范围有点太大了,至少写出来也是个几十页的小册子了。

网友:
太大了,务实一点,就事论事,你碰到啥问题了

楼主:
看大家说要我务实一些,说这个话题太大。是的,这个话题确实很大,看是否有业内大神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谈谈这个问题。

网友A:
跳动公差根据结构的几何要素按机械设计手册去选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公差根据结构的几何要素按机械设计手册去选择就行。

选几级跳动公差,为什么选这个级别? 这个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几级跳动公差,为什么选这个级别? 这个是我想知道的。

选几级公差,这个要根据精度和经济性确定。传动件的精度一般6级或7级,其他的精度低一些。

网友:
其实主要是以下的原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