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proe5.0平面螺旋槽和下面斜槽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0-06-06):
红色圈出来的断面螺旋槽和铣刀走斜线走出来的斜槽,proe5.0里边怎么画出来

端面螺旋槽

端面螺旋槽

铣刀轨迹走出来的斜线

铣刀轨迹走出来的斜线

铣刀轨迹走出来的斜线

铣刀轨迹走出来的斜线

网友A:
第一个螺旋线槽可以软件画图,软件编程,比较方便,如果是手动编程的话,就需要宏程序了
第二个图片中的左边斜面是可以在立式加工中心上加工的,右边那个是需要刀具转角度加工的,或者是5轴加工中心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螺旋线槽可以软件画图,软件编程,比较方便,如果是手动编程的话,就需要宏程序了
第二个图片中的左 ...

我的意思是怎么用proe画出来

楼主:
知道这两个地方怎么画出来吗,遇到问题现在不知道这两个地方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