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八字油槽?

楼主(2020-06-06):
如何在轴套和轴上画八字油槽?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是UG ,就画表面上的曲线,选封闭,然后管道,布尔求差,然后旋转阵列特征

网友:
8字油槽还需要详细的尺寸标注

网友:
螺旋线,投影至曲面,再管道,求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