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问题

楼主(2020-06-06):
图上直径50行程150气缸,提升W上下运动,w重50kg,有简易导向装置,下落时要靠w自身重力自由下落,请教各位老师在气路上怎么能解决缓冲问题,速度要尽量快

网友:
气缸侧面装挡块,然后你那块剖开的板上用钣金装个油压缓冲器

网友:
要用缓冲器,计算最大动能,根据结果选择能够吸收这么大动能的缓冲器,找合适的位置安装

网友:
节流阀控制出气量。

网友:
如楼上所说,增加两个油压缓冲器,算好要多大的找好固定位置即可。

网友A:
是楼主表达出现歧义了?还是我理解有误?楼上的怎么都在想办法解决重物缓冲!
我的理解:楼主想把重物用气缸提升一定高度后,重物自由落体,尽量减少气缸排气的影响,难道是做跌落测试?
如果仅仅想从气路入手,可采用在上侧排气口加排气节流阀,下侧入气口直接装大口径接头,这样上升时可控制速度,下降时全开排气。
其实这个还是有影响的,如果想完全避免影响,要从机构着手,气缸提升时挂住重物,提到最高点,用机构解锁,重物自由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楼主表达出现歧义了?还是我理解有误?楼上的怎么都在想办法解决重物缓冲!
我的理解:楼主想把重物用气 ...

一个简易的装置,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上升基本加排气节流差不多就能解决,下降想保持自由落体速度,又想在行程末端及时缓冲避免气缸活塞砸端盖的声音,

网友B:
缓冲问题是指重物W自由落体运动时,活塞杆不和气缸体相撞;这个在气路上设计一个节流阀,或者使活塞杆快到行程终点时,气路上设计背压。
速度要尽量快是什么意思?如果单纯理解你说的速度要尽量快,那就在排气口加快排阀。

网友C:
|晓昀发表于 06-06 22:18缓冲问题是指重物W自由落体运动时,活塞杆不和气缸体相撞;这个在气路上设计一个节流阀,或者使活塞杆快到行程终点时,气路上设计背压。

速度要尽量快是什么意思?如果单纯理解你说的速度要尽量快,那就在排气口加快排阀。
快速排气阀正解,但想要完全自由落体不太现实,毕竟要排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速排气阀正解,但想要完全自由落体不太现实,毕竟要排气的。

不可能是完全自由落体运动。重物往下落时,还受到与其他部件的机械摩擦力,,不光是重力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简易的装置,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上升基本加排气节流差不多就能解决,下降想保持自由落体速度,又想在 ...

这种效果可行?

网友D:
没看出来楼主的导向装置会怎么做?
导向机构做的强壮一些,油压缓冲器就可以固定在它的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冲问题是指重物W自由落体运动时,活塞杆不和气缸体相撞;这个在气路上设计一个节流阀,或者使活塞杆快到 ...

我也想用末端设置背压的方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想先加磁性开关检测位置,plc控制电磁阀切换。看看是不是可行

楼主:
这个不错,估计成本高些,得加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出来楼主的导向装置会怎么做?
导向机构做的强壮一些,油压缓冲器就可以固定在它的上面。

导向装置基本只是用来放置重物晃动的,一个粗糙低成本的东西,实在搞不定只能改结构加缓冲器了

网友:
气缸和重物间加个夹爪?

网友:
选用带气缓冲的气缸,用排气节流阀

楼主:
已经解决。供大家参考下。

网友(点评):
赞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