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分配箱扭矩如何分配

楼主(2020-06-06):
如图,扭矩从右端输入,齿轮分配箱有三个出轴,这三个轴上的扭矩是如何分配的

网友:
假如只有中间那根轴带负载而上下两根轴都空载,大家照样转的很开心。

网友:
三根轴装在同一物件上?一直觉得这种设计不合理

网友:
多轴输出变速箱实现功率分流,扭矩的分配与三个输出轴的功率与转速有关系。也就是说,在输出端的三根轴上,你设计的输出功率和转速分别是多少,那么,三根轴上的扭矩也就随着其上输出的功率和转速而确定。

网友:
应该是均分的输出力。

网友:
负载决定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