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和气缸的连接 求助

楼主(2020-06-06):
10mm x 10mm的的齿条端面   和   m8内螺纹的推杆的气缸 不用外螺纹的气缸,是因为,这个缸径的气缸,外螺纹的话,更大.更不好配合连接

气缸直线推齿条

网友:
你做一个两头外螺纹的连接杆不就行了?一端M8接气缸,一端M5~M6接齿条

网友:
最好铰接。

网友:
气缸随便内外螺+(和气缸螺纹配合)转接头(开T型槽)+(T型槽对接)齿条

网友:
采用浮动接头不是也可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