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20-06-06):
编码器的分辨率够,可否在编码器前端加一个增速齿轮传动机构, 提高分辨率,从理论上讲应该可以。
但很少见这样的应用,是不是这样会不会把传动误差扩大呀?

网友:
我的理解是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固有的,不是自己想更改就更改的
编码器的分辨率根据编码器的不同不一样,不是简单的更改就能提高的。比方说,编码器本身的分辨率100/s,被测物体10/s,怎么改结构都行。如果被测物体200/s,超过编码器的分辨率了,要么更换高分辨率的,要么就是你说的增加机构,但是会有漏测的,误差太大。

网友:
你好像没说清楚,齿轮好像不能提高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但好像可以提高直线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
在编码器之前增加增速传动机构,提高不了分辨率吧?编码器记录的是传动件旋转的圈数。

网友:
看你会不会考虑多零件配合运行之中的累计公差。。。

网友:
齿轮传动机构有间隙,也会带来误差

楼主:
比如编码器的分辨率为32角秒,在编码器前端加一个速比为16的增速齿轮传动,当编码器转动最小角度32角秒时,负载实际转动2角秒,以此实现提高分辨率,可行吗?

网友:
我觉得可行,主轴实际60r/min,加机构后,编码器转速是600r/min,即使有一定的误差,我觉得分辨率差不多提高了10倍

网友:
你这么做的意义呢?你增加的这些东西成本比买一个分辨率高的编码器都多了吧,而且增加了不可靠性。

网友:
注意编码器的供电电压必须与编码器的技术手册上一致,防止因电压不匹配而造成编码器损坏,编码器的信号线输出电流不要超过其最大值。

网友(2021-05-27):
编码器的分辨率基本是固定的没法提高。如果你是想提高你的抗机械抖动性能倒是有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