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报价求助

楼主(2020-06-06):
有一个安装横梁,梁用的是80*80*3方管,量少一共2个,报价1600一根,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网友:
你是学校还是科研机构^_^

网友:
量少,够长。能加工成满足你要求的话,应该是要的。就怕是这个价格给你,几块板先加工好再焊接给你,那就变形到姥姥家了

网友:
按市场价,算出来一根(定尺)是多少钱?,量少可以适当增加费用,但是增加太多需要能讲出合理理由,对方也能接受。如果说不出合理理由,可能对方就不接受了,觉得你虚报太多,影响信任度。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6-06 21:11你是学校还是科研机构^_^
是这个图纸有问题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06 22:35按市场价,算出来一根(定尺)是多少钱?,量少可以适当增加费用,但是增加太多需要能讲出合理理由,对方也能接受。如果说不出合理理由,可能对方就不接受了,觉得你虚报太多,影响信任度。
我算料才不到300,这个加工很难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06 22:35按市场价,算出来一根(定尺)是多少钱?,量少可以适当增加费用,但是增加太多需要能讲出合理理由,对方也能接受。如果说不出合理理由,可能对方就不接受了,觉得你虚报太多,影响信任度。
这是加工商报给我的价,我算着有点高,但是这个的加工难度不是特别清楚

网友:
组焊件还有那么多加工的地方,工序太多,好几处还有公差要求,我觉得不算高

网友A:
报价不贵,材料用不了几个钱呀!主要是工装人员成本。我感觉厂家给你生产就不错了。别想太多

网友(点评):
在理。。。现在在上海,这个价格再x2都够呛找得到供应商,楼主你就偷着乐吧

网友B:
焊接后再铣削,变形要控制在士0.2mm以内,两米多长,比较难控制,再加上数量少,厂家报的价格不算高

网友(点评):
这种安装横梁两边都要有加工面,如果不考虑中间那块安装板,只考虑两侧的孔能准确的安装。那怎么设计才能最经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接后再铣削,变形要控制在士0.2mm以内,两米多长,比较难控制,再加上数量少,厂家报的价格不算高

我没有做过机加工,没接触过方通。
话说对于2m44尺寸,上龙门加工一下应该可以,但对于100正负0.2, 我真不知道如何去控制。这么长的方通,它本身能否达到80正负0.4?焊接前是否需要光一刀?还是直接加工焊接位置后再焊接。
焊接堆高后再机加那三个装配面。请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做过机加工,没接触过方通。
话说对于2m44尺寸,上龙门加工一下应该可以,但对于100正负0.2, 我 ...

方通使用之前一定要先测量一下,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加工方案,不同的生产厂家,变形一定是不一样的,如果变形量小的话,确实没有必要光一道然后再加工,直接焊完再加工就好,其实风险最大的是焊接变形问题,焊接后光刀前最好增加一道去应力的工序

网友:
有条件的就自己买材料焊接好后再给别人加工

网友:
钻孔±0.5以下的就不能用手工了,需要工装或者数控去做,这个长度不好弄。

即使是焊后加工也不好保证尺寸,翘曲是必然的了,为了控制变形量,还要做反变形和时效处理,这个价格不贵。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6-07 18:30钻孔±0.5以下的就不能用手工了,需要工装或者数控去做,这个长度不好弄。

即使是焊后加工也不好保证尺寸,翘曲是必然的了,为了控制变形量,还要做反变形和时效处理,这个价格不贵。
这几个安装面如果只要求平行度1,100±0.2那个公差改成±1,这个加工难度会小很多吗,那几个孔倒是可以配钻

楼主:
|cq-ctrl发表于 06-07 07:54组焊件还有那么多加工的地方,工序太多,好几处还有公差要求,我觉得不算高
两侧的孔已经做了长圆孔降低精度要求,如果安装面100±0.2那个公差放大,只要求平行度1,这个加工成本会不会低很多。因为我有很多类似的安装件,所以想从设计上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侧的孔已经做了长圆孔降低精度要求,如果安装面100±0.2那个公差放大,只要求平行度1,这个加工成本会不 ...

公差放大 只要结构强度够 控制好焊接变形  先加工板子再焊上去 不需要后继上龙门铣 这样成本会下降一半   我们以前焊接的架子 3米X2米的 60方管 焊接好的 对角线可以控制在正负一毫米  你这个放到正负一毫米 应该成本会下降一半

网友:
毛看一下是有点高,还有点多哟,可以发我详细图帮你看下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不贵,材料用不了几个钱呀!主要是工装人员成本。我感觉厂家给你生产就不错了。别想太多

严重同意,愿意接你的单,算很配合了,量的确太少了。相对公差,需要焊接后加工,不然真的是偏到姥姥家了。焊接后加工,又涉及到定位,和机床行程问题。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还是改图纸的公差吧,估计画图的人都没考虑这个成本,先加工后焊接,焊接时注意点,误差也不会太大,成本就下来了,你要是先焊接再加工,还要保证这个尺寸和精度,这个钱不算贵。

另外我觉得你这个完全可以买一段80*80的铝型材,加工几个片直接组装上,精度好,成本低

网友:
如果不用CNC铣,价格能砍掉一半。

网友:
本人就做加工的,1600,我都感觉太低了,非玩笑,,

网友(2021-07-10):
这个螺栓孔加大点   铣完在焊接一点问题没有,如果觉得变形大一些,就校下型也就ok了,价格也就千八百

网友(2021-09-21):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 先参考学习下

网友:
一算材料成本(按开料尺寸算);二算加工成本(算设备损耗、按工时算人工费);三算利润,利润要合理,多一点也没关系,不要太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