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滑块

楼主(2020-06-06):
直线滑块和安装面不平螺丝打紧就滑不动!要垫请高手指导怎么垫。

网友:
不上图的懒虫都是不合格的懒虫

网友:
最好问题描述能配上图片,有助于理解你的意图。

网友:
那就把安装面刮研平了

网友(点评):
成本太高了

网友(点评):
有电动刮研刀的,省时省力

网友:
垫基本是垫不好的,只能重新返修。滑块的安装平面平面度要求一般都要小于0.02mm,这个在各品牌的直线导轨选型手册上要说明的。

网友:
重新上铣床走一刀就平了。讲究一点上磨床。铣完以后尺寸小了就垫整根嵌条用销子定位。

网友:
你这下面的垫板不会用的铁皮折的吧?

网友:
看你使用要求了,要求不高那就打上硅胶,等干了试着调,哪里高了拿刀子刮一下,我们就这么干过,当然我们要求很低。
最好去上床子干一刀

网友:
增加接触面的光洁度,太粗糙了就是滑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