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用什么命令可以画出这个,求助大神

楼主(2020-06-07):
(图片)

网友:
画截面和螺旋线,然后补就能扫略出来了?

网友:
额  不知道跟UG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想了一会儿,没想到方法。

网友A:
正常螺旋形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螺旋形扫描

怎么做到的,我的没有渐变

网友(点评):
你的螺旋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螺旋形扫描

感谢! 我找到啦锥角外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螺旋形扫描

大神,这个三维扫描加不了圆角怎么办,怎么在曲面上圆弧过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到的,我的没有渐变

螺旋线要渐变螺距

网友:
先画螺旋线,再截面沿导引线扫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