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分离设备代号+代号+名称三个项目的方程式啊

楼主(2020-06-07):
最近在折腾工程图,零件和装配体的自定义属性我在论坛里找到了图号分离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  “代号 名称”的命名方式,还是会有出现重复命名的可能性。我们现在的命名方式想用设备代号+代号+名称的规则来命名。例如XYZ-AT-1 01-02 基板。相当于是分了三部分。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这种用方程式是怎么分离的,如果这样做好了的话,只要零件或者装配体的名字命名完毕,那么属性里的设备代号,代号,名称都可以自动填入,会很省事的。多谢多谢。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写了两个宏,一个写项目名,用的是系统变量,写一次一直有效。另一个做图号分离,每张工程图中点一次,会将文件名分成几部分填入属性。比较麻烦,但保证了文件名与图纸内容一致,方便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写了两个宏,一个写项目名,用的是系统变量,写一次一直有效。另一个做图号分离,每张工程图中点 ...

嗯,宏的方法我感觉还是有点麻烦,需要去点一下才行。如果可以用方程式的方法像链接材料,质量那种自动代入的方法就完美了。

网友B:
名称可以重复,图号是唯一的。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复杂化,EGH15叫直线导轨,HSR20也是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名称可以重复,图号是唯一的。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复杂化,EGH15叫直线导轨,HSR20也是直线导轨

主要是怕会出现完全相同名字的两个零件。比如说我几乎所有的基板都是叫01-01 基板。如果不在前面带上设备代号,那么这两个零件一旦同时打开,保存的时候必然会有一个被覆盖掉。SW这一点是非常致命的。所以我现在给零件取名字都是带设备代号,确保电脑内不会出现相同名字的零件。

网友(点评):
不同设备上的加上设备编号或是名称都可以

楼主:
如果说把设备代号和图号编在一起,倒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这边的设备代号都比较长,除非再制定一套缩写的规则,否则也很难的。比如说有一台设备的代号是XXXX-XX-XX-XXX-XX这么长。如果加上后面的图号,就太长了,在图框里根本放不下。

网友(点评):
一般12-14位都够用了,最前面几位是设备的编号,后面的工位之类的,工位下面的模块之类

网友C:
设备代号:5G数字网络移动端表面纳米级防护技术
内部代码:手机贴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会出现完全相同名字的两个零件。比如说我几乎所有的基板都是叫01-01 基板。如果不在前面带上设备 ...

如果怕出现名称重复的字符,是否可以把零件的主要特征或者参数带上?

网友:
用凯元工具,零件命名按一定格式,可以批量添加和修改属性,

网友:
凯元工具吧,两个字,方便!话说你你怕打开名字重复的话,一定要再开一个SW,那样就不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代号:5G数字网络移动端表面纳米级防护技术
内部代码:手机贴膜

我们这边的叫法是比较固定的。有一款设备的名字就非常的长,设备代号:XXXX-XX-XX-XXX-XX。因为图纸较为复杂,所以代号的层级也很多,最长的按照01-01-01-01-01来算也是有的。零件或者装配体的名称就无所谓了,有长有短。仅此台设备而言。设备代号加图纸代号这个长度,一起放置在图纸里是放不下的。即使硬放下也不好看。所以我才考虑是不是可以把零件名字做成三段   XXXX-XX-XX-XXX-XX 01-01-01-01-01 基板   中间用空格。然后用方程式的方式在属性里链接。不过我不懂代码,网上找到的也都是只区分左右的链接方式,不适用这种分成三份的。目前我是用EXCEL作的公式来分离这三种的,虽然也很方便,但是总归是多了一个步骤,如果可以实现方程式的话,那就彻底简单了

网友D:
怎么个分离法,一般编号都是合在一起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分离法,一般编号都是合在一起才有效果。

 我们现在的零件名称是如下叫法:设备代号 图纸代号 图纸名称  例如:XXXX-XX-XX-XXX-XX 01-01-01-01-01 基板   三组名称中间用空格。我个人是希望可以使用方程式的方式在属性里做链接把这个名称分成三份,属性里分别有设备代号、代号、名称。用三个方程式分别把这三个名称分离开来。设备代号:XXXX-XX-XX-XXX-XX  代号:01-01-01-01-01  名称:基板。
这样做进零件的模板里以后,只要零件按照这个规则取名,那么属性里就会自动将三个部分分离,不需要单独去填写了。
终极目标是除了数量以外全部实现方程式自动链接属性。

因为我对SW的方程式代码也不熟,目前为止我还是使用EXCEL表格的形式来做这个,虽然也算简单,但是毕竟多了一个步骤。

网友(2020-11-04):
常驻宏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