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角接触球轴承需不需要在外圈我画的位置加垫圈来做预紧?谢谢!

楼主(2020-06-07):
大家好!角接触球轴承需不需要在外圈我画的位置加垫圈来做预紧?还是直接两个拼一起,用圆螺母锁内圈就行?(背靠背的安装方式)  谢谢!

网友:
用不着。加垫片也可以,但两端需要平磨。

网友:
1.直接成对的话不需要,按DB的号提就行。
2.对预紧、游隙有要求的话可以加调整垫,需要装配调磨。
3.再就是结构需要。

网友:
一般不需要。

网友:
买的DB、DT,万能配的不需要加隔圈,一般应用也不需要吧,当然装配师傅都会测绘每个轴承的游隙,要求比较高但是买的轴承很一般,就需要两个轴承间加内外隔圈。
另外,个人认为背对背安装,都需要轴承的大跨距,改善轴系的径向受力,如此,有条件还是加隔圈来增大轴承跨距

网友:
可以不加垫片,加不加垫片主要看结构是否需要?

网友:
你猜这样会不会无法消除正游隙

网友:
不加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网友:
想问下这样的结构怎么拆?

网友:
双列角接触轴承是背对背的,不用加垫片,或者你直接买双列的,安装方便。双列的好像贵很多。

网友:
只要安装正确了,没必要加垫片了。如果实际应用过程确实需要的话,加垫片也不影响什么,只要细节处理好

网友:
如果是SUL的话是需要加隔圈的,或者直接用DB的。加V.13142988180,发份设计资料给你

网友:
看结构了,你这里要是10000rpm的转速的话,最好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