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碳纤维板的切割问题

楼主(2020-06-07):
碳纤维板50mm厚,切割的时候不能见水,也就是不能用水刀。有什么办法可以切割?

网友A:
牙咬、刀砍、火烧、斧头、凿子、锯子、钻头、铣刀总有一样适合你,肯定不带水

网友B:
砂轮切割机。

网友C:
楼主是不是问切割的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咬、刀砍、火烧、斧头、凿子、锯子、钻头、铣刀总有一样适合你,肯定不带水

材料太长了。这些方法效率肯定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切割机。

材料比较长,而且有弧度,自动切割过程中砂轮有爆掉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问切割的散热问题?

首先是合适的切割方法,目前还没有适用的方案。想实现工业4.0难度系数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刀。

振动刀只能切割薄的,这个太厚了。皮革一类硬度不高的,振动刀是首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太长了。这些方法效率肯定跟不上。

气割不行么?虽然可能边角有损耗,你切成小块后,自然可以用什么铣、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割不行么?虽然可能边角有损耗,你切成小块后,自然可以用什么铣、车之类的

还有精度要求,正负1mm 。所以难度系数挺大。

网友E:
导电吗?线切割或等离子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电吗?线切割或等离子可以不?

导电的。

网友E:
导电的话,线切割损耗发热都最小,精度很高,就是效率有点低,需要放平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电的话,线切割损耗发热都最小,精度很高,就是效率有点低,需要放平裁剪

有舍就有得,精度上去了,效率降下来了。100多米切完的话太耗时了。

网友:
要专用的设备了。类似于立式带锯,风冷吸尘。如果有曲线,要有两轴联动功能。

网友:
这类材质只有用砂轮切割片切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