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斜接法兰.草图能是圆弧吗

楼主(2020-06-07):
查教程斜接法兰草图可以为圆弧,但是自己试了好久都提示“不能制作斜接法兰”,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看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说话

类似这种 在右边画了一条直线可以生成斜接法兰,在左边我画了一个圆弧,同样的原理生成斜接法兰,系统提示“不能制作斜接法兰”

网友(点评):
画直线,软件会给你考虑一个折弯圆角R,你这R弯,就把电脑给整糊涂了,不知道在R上再加R如何计算。

网友:
看帮助,斜接法兰似乎要求与边线连接的一段是直线

网友(点评):
不不不,帮助上说最好连接一段直线,不连接也可以。有时间再研究一下吧,现在没空想这个了

网友(点评):
圆弧要求与长边线相切

网友:
为啥不正常出法兰,折弯圆弧数值改成你需要的,再把直边切掉啊

楼主:
想了一个办法画出来了  感觉圆弧要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1是不能与厚度边相切 2是必须与长度边相切

网友:
用扫描法兰做

网友(点评):
扫描法兰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这种 在右边画了一条直线可以生成斜接法兰,在左边我画了一个圆弧,同样的原理生成斜接法兰,系统提 ...

直接用斜接法兰,轮廓一次画完,可以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类似这种 在右边画了一条直线可以生成斜接法兰,在左边我画了一个圆弧,同样的原理生成斜接法兰,系统提 ...

或者直接实体建模,然后转换成钣金,

网友(点评):
你这画的是直边 斜接法兰你画个圆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直接实体建模,然后转换成钣金,

你说的应该是这种,用实体转换成钣金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