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尺寸标注

楼主(2020-06-07):
请问各位大侠,封闭尺寸标注时,第三种标注方式是否合适?

网友:
第一第二合理,第三不合理。因为缺口尺寸应该是关注的尺寸,怎么能打括号呢?

网友(点评):
缺口应该是关注尺寸,这个怎么看出来的?有点想当然了吧。

网友(点评):
从加工角度看标缺口方便一点,从方便看图的角度不考虑装配要求标法2要好点

网友:
合理,我倒觉得你那参考尺寸不标更省事儿

网友(点评):
对于设计者来说参考尺寸一般不标,对于操作者来说省去了计算,更方便一些

网友(点评):
操作者是不能拿你的参考尺寸做加工或测量的基准或依据的,你第三图的基准必须是两边往中间靠

网友:
可以,关键看你“关心”那?

网友:
可以这么标注,一般将自由尺寸使用带括号作为参考尺寸。

网友:
这……也没有区别啊。不重要的尺寸加括号当参考来用,没问题的。

网友:
没啥不合理,看你这个产品的要求,如果两边的尺寸重要,中间的槽不重要就可以这样标注

网友:
都合理,就看你哪个尺寸是关键尺寸,需要保证的,加括号是参考尺寸

网友:
这个,看你的产品怎么用了

网友:
看哪个尺寸比较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