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迪遇到一些问题,不敢确定原因,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20-06-08):
加工中途不小心点到了这个键,然后12R0清角清深了2.5毫米,请问是什么关系?中间点了这个键换刀机床就报警了,然后复位了继续跑的!

网友:
哪个键。。。。。。一堆键不知道你选择了哪一个

网友:
看样子很久的设备了,是不是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