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转盘的动平衡好些?平面度和同轴度怎么要求?

楼主(2020-06-08):
轴与盘接触部分,平面度和同轴度怎么要求?

网友A:
就算你要求的再高,它也可能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你要求的再高,它也可能不平衡

相对好点,靠轴向定位的话,平面的精度要求是不是就不用很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对好点,靠轴向定位的话,平面的精度要求是不是就不用很高了?

这个其实没有定数,一般平衡跟你转盘上的质量分布有关。这种是在装配后打表,建议你轴与下盘面台阶平面定位,装配后打表不平时可以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没有定数,一般平衡跟你转盘上的质量分布有关。这种是在装配后打表,建议你轴与下盘面台阶平面定 ...

是这样的台阶吗?中间还需要走真空,O型圈怎么压啊?

网友:
O型圈槽有标准,可以参考设计手册,或者厂家样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台阶吗?中间还需要走真空,O型圈怎么压啊?

我建议你用台阶轴,不是台阶孔。

网友:
你现在的结构,螺栓那里会导致轻微的漏气,可以考虑改成这样,要保证零件完全中心对称,红色的是气路

网友:
动平衡想好,必须要用检测设备,在加上配重,精度你来定

网友:
这个密封圈看不懂,究竟要怎么封
另外螺钉在密封圈里面,估计也挺容易出问题的,出问题检修也不方便

网友:
这个图怎么没看明白呢,哪个是轴?哪个是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