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机械大神问个问题

楼主(2020-06-08):
求大神指导一下,大概是这样子的。。中心两个半圆是可以活动的,半圆初始位置是平行着的,液压杆能把它顶到垂直吗?比如下面是砖面,架子会不会翘起来?

网友:
能表达清楚一点吗?

网友:
看不明白什么意思,斜契结构?

网友:
条件没有表述清楚,做工程技术的还是要量化数据表达

网友:
多画几个图不行吗,初始状态,最终状态

网友:
图画错了,或者逻辑不清楚

网友:
液压推杆把两个半圆沿直径旋转到垂直位置吗?然后想问什么?

楼主:
|wn464574401发表于 06-08 13:35能表达清楚一点吗?
你看看这次表达的怎样?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08 21:43液压推杆把两个半圆沿直径旋转到垂直位置吗?然后想问什么?
你看看这次形容的怎样?

楼主:
由于不会3D设计,今天刚下载了,只能弄到这样的成效了

网友:
要算下转动所需要的扭矩会不会作用到框架上引起材料变形,这么小的东西用气动就足够了,液压如果有卡的话,架子肯定变形

网友:
具体工况都不清楚,先学画图吧,一口吃不成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