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速比越大越好吗?

楼主(2020-06-08):
  减速机的速比大的好还是小的好,减速机的效果好坏与速比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首先我们说下减速机的作用,第一是减速的作用,在一些设备上如果直接用电机驱动的话,速度过快满足不了我们生产的需求如流水线、收卷机等,另外就是制动的时候惯量大难以控制如一些电动门,在检测到停止限位的时候往往会冲过去不能及时停止。
  第二就是提高输出转矩,根据公式P=NT,P是功率N是转速T是转矩,在一些恒功率的设备上往往需要输出更高的扭矩来工作,这时候就需要配备大的减速比降低转速从而提升转矩。
  减速机的种类有很多,通过齿轮的、皮带进行减速的,还有蜗轮蜗杆型的,伺服电机配置的精度较高的行星式减速机等等。那么这些减速的速比在选择的时候都是根据负载情况和工作设定有关系,而不是一味的大一点或者小一点去决定效果。
  根据结构确定减速的类型,速比的计算首先要看负载的大小,由电机的输出功率和输出转矩来决定大小,如果负载较大电机功率小,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选择大一点的速比以提高输出转矩,如果电机的输出转矩能够满足负载需要,这时候就要看设备的运算速度要求,如传送带的传送速度来计算速比的大小了。

网友:
P=NT?我记得好像是P=NT/9550?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点评):
正解。就是P=NT/9550

网友:
减速机的效果好坏与速比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自问自答

网友:
“速比的计算首先要看负载的大小”?难道不是先考虑设备的运行速度?

网友:
也不能这么说,速比大了,就会削弱机构的运行速度!

网友:
减速比太大的话,减速箱部分所承载的应力变化更大,更容易损坏,也就对减速箱的要求会更高。所以知妖减速比合适就好了,没必要去可以追求减速比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