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挡结构请教

楼主(2020-06-08):
滚筒线体上,安装阻挡结构,滚筒上产品重1.5T左右,请问有什么阻挡结构能长期承受这个冲击?

网友:
在线运行速度如何?然后计算冲量是多大?选型要用重载型阻挡缸,应该是液压阻挡缸

网友:
同等大佬解答

网友:
加个油压缓冲器也许会比较好

网友:
时速120公里的话,只能加安全气囊了呀

网友(点评):
1.5吨120km,气囊也撑不住呀,只能上反推火箭了

网友(点评):
1.5T,时速120km,我感觉可以请我来挡一挡

网友:
液压缸 加配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你总得有速度,你总得有位置精度,这样才可能计算出加速度,这样才能有动量,这才可能选型。 ...

他要是有这水平,通过网上查查资料就知道了。有些人就是不会自学,教了一遍又一遍,全是拿来主义

网友(点评):
每个人资质不一样。你也不要太得意,比你厉害的人也大把。能帮就帮,不能帮就不要说话。

网友(点评):
不见得你怎么帮他了。至少我告诉他要会自学,理解了才是自己的。而且问的这么模糊,没有速度和精度要求怎么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要是有这水平,通过网上查查资料就知道了。有些人就是不会自学,教了一遍又一遍,全是拿来主义

能教会的话,也是可以的,问题是……

网友(点评):
母猪都可以上树了

网友:
速度快了产品自身也受不了吧。

网友:
楼主你这滚筒该不会是不停的吧

网友:
这个看滚筒线的运行速度,一般来说,不会太快.
可以找供应商问。

网友:
我觉得我的手臂可以挡住

网友:
油压缓冲器能够适用这种工况。

网友:
线体速度总归要知道的,产品材质也要清楚,考虑硬限位会不会对产品造成不可逆影响,或者支架缓冲,吸收动能

网友:
液压阻尼机构应该可以,不过机构一定要安装固定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