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与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20-06-08):
大家好,现在有一种情况。使用伺服电机驱动齿轮齿条,水平带动滑台总质量是1000千克,滑台使用导轨滑块,摩擦系数0.05。最大速度0.8m/s,加速度0.8,需要计算伺服电机的扭矩。齿轮直径90毫米。减速器1:10,要想使滑台停止,伺服电机的扭矩得达到多少?谢谢支持。滑台启动和停止时对伺服电机的扭矩要求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
大概25N.m

网友:
应该 先算惯量,没动力了,只要很小一个力都能停下来,就是时间就一点。你这个要根据定位精度和相应时间来选择惯量比

网友:
没做过负载这么大的,感觉你这摩擦系数太理想化了。这么重的负载你应该是双滑轨四滑块吧,安装和加工精度会有影响。坐等有经验的大神吧

网友:
启动和停止扭矩不一样,启动时时摩擦力加上加速需要的力=ma+umg,减速时是ma-umg,加速时需要的扭矩更大,另外楼上说的你要计算负载的转动惯量mr2,这个负载的转动惯量和电机的转动惯量的比值,不同品牌的伺服电机,这个比值也不一样

网友:
电机启动或停止的计算,楼主可参考滚珠丝杠中计算电机转速的方式,如图

网友:
电机选用3NM左右,尾端带制动器应该就可以,惯量比核算一下1:10以内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2020-08-03):
负载最大转矩26N.m左右,没有转化到电机轴上的总惯量约0.75kg/m^2,准确的惯量需要有工作台质量、工件质量、移动距离、运行时间、加减速时间和齿轮的分度圆直径、齿顶圆直径和齿轮厚度这些参数

网友:
找个软件算算在核算一下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3N.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