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棒切割机床设计求助

楼主(2020-06-08):
我在做碳棒切割机床的设计,怎么计算用锯盘锯断碳棒需要的时间的力

网友A:
计算锯断碳棒的时间和需要的力?还有哪些初始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锯断碳棒的时间和需要的力?还有哪些初始条件?

碳棒直径是100MM,碳棒运行速度是1200mm/min,锯盘的机构是跟碳棒同速移动切割的

网友B:
切多长为一段呢?

网友:
切多长为一段呢?就是节拍也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碳棒直径是100MM,碳棒运行速度是1200mm/min,锯盘的机构是跟碳棒同速移动切割的

   这个市场上很多成品设备了。自己做的成本比购买的成本还要高。随动跟随,可以伺服跟随、气缸跟随、配重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多长为一段呢?

300mm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锯断碳棒的时间和需要的力?还有哪些初始条件?

对了还有是切300MM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市场上很多成品设备了。自己做的成本比购买的成本还要高。随动跟随,可以伺服跟随、气缸跟随、配 ...

我这个是毕业设计大佬

网友:
这个要有实验,时间小于15秒甚至是小于5,锯的速度和进给还有产品质量要求,最好能在铣床上模拟一下验证如果没有工艺数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有实验,时间小于20秒甚至是小于10,锯的速度和进给还有产品质量要求,最好能在铣床上模拟一下验证如 ...

我这个是本科毕业设计应该没这么多细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本科毕业设计应该没这么多细节

那你就说:该机床削铁如泥,秒断其于14秒做其它动作

网友:
  都快毕业了,才想到做毕业设计。

网友:
这个时间卡得是否很准确,如果有现场的设备,拿秒表卡出来更快捷。

网友D:
毕业设计就比较好搞了,自己查一下资料。做一个大概的计算就好了呀,没有做设备那么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毕业设计就比较好搞了,自己查一下资料。做一个大概的计算就好了呀,没有做设备那么严谨

我看那个机械设计手册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