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MM的孔有没有机器能钻到60MM深

楼主(2020-06-08):
不要线割,有没有能钻1MM的孔,鉆深60MM

网友:
是金属的吗 是的话电火花应该可以

网友A:
你的用户名,你确信我们这些外行人能解答你的疑惑???  给的信息太少(缺少加工件的材料种类,是否做过特殊处理等一系列信息),说详细点或许会有几个见多识广的大侠给你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用户名,你确信我们这些外行人能解答你的疑惑???  给的信息太少(缺少加工件的材料种类,是否做过特殊 ...

犀利!

网友(点评):
前五个字是重点

网友:
信息不足

网友:
这种问题有啥好争的。他问有没有,答案肯定是有或没有啊。
我选择有

网友B:
我们家有这样的钻头,80倍径的,标准件,看你这边加工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这个厉害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用户名,你确信我们这些外行人能解答你的疑惑???  给的信息太少(缺少加工件的材料种类,是否做过特殊 ...

钢件,通孔,无特殊处理!

网友:
一个就慢慢钻,讲究效率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有这样的钻头,80倍径的,标准件,看你这边加工什么材料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穿孔机。

网友(2021-12-18):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有这样的钻头,80倍径的,标准件,看你这边加工什么材料

学习了,到时候买深孔钻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