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圆柱形产品的定位问题,求指教

楼主(2020-06-09):
要求:对该产品进行取向喷码,划线方向为该磁钢方向,求简单快捷的定位方式。要求重复定位精度高,划线角度精度为正负0.5°

补充内容 (2020-6-10 08:54):
附加,该产品未充磁,没有充磁。

圆柱形磁钢,要求定位喷码

圆柱形磁钢,要求定位喷码

楼主:
求大佬们指点!!!

网友A:
磁钢本身精度就不高,要精准定位的话上视觉吧。简单定位工业相机也不贵的。

网友(点评):
磁钢尺寸还是比较准的,0.05是能保证的

网友B:
接近传感器,磁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传感器,磁感

接近传感器的话无法对产品的极性方向进行判断,这样的话只要靠近了无论是那个方向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钢本身精度就不高,要精准定位的话上视觉吧。简单定位工业相机也不贵的。

用视觉的话也定位不了,圆柱的表面都是一样的,如果要判断磁钢的极性方向的话恐怕简单的工业相机是做不到的。考虑是是否能用充好磁的磁钢去定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近传感器的话无法对产品的极性方向进行判断,这样的话只要靠近了无论是那个方向都是可以的

应该可以吧,你若要求检测极性,肯定就有检测极性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你若要求检测极性,肯定就有检测极性的传感器

接近开关的原理使得靠近的金属物体内部产生涡流,这个涡流反馈到接近开关的电路,通过内部参数的变化判断是否有物体靠近。此方法并不能来判断内部的磁路方向。要求的是把产品的N极或者S极取向定位在竖直方向上面,然后喷码机喷码划线,让划线的方向和取向方向一致或是角度为正负5度的偏差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视觉的话也定位不了,圆柱的表面都是一样的,如果要判断磁钢的极性方向的话恐怕简单的工业相机是做不到 ...

你用磁钢定位有个问题,好像你产品上并没有机械定位用的台阶之类的,你如何保证你那0.5度的误差?你可以做到像步进电机那种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磁钢定位有个问题,好像你产品上并没有机械定位用的台阶之类的,你如何保证你那0.5度的误差?你可以 ...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想问下有没有简单的机构可以实现这样的产品定位。这个用磁钢定位的方式机构已经做出来了,但是它的稳定性不是很好,时好时不好。

网友C:
双霍尔传感器可以识别磁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视觉的话也定位不了,圆柱的表面都是一样的,如果要判断磁钢的极性方向的话恐怕简单的工业相机是做不到 ...

看你这意思是不是你画的线和磁钢的磁感线方向有关系啊

楼主:
这个划线上的指向就是以后充磁的放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霍尔传感器可以识别磁极

用霍尔传感器的话后续还有通过机构来把识别出来的磁极按照需要的方向放置。可否有直接一次性分辨磁极方向和定位的方法。

网友:
这个需要用一个分度盘来控制,从而实现翻转的定位精度。

网友:
设计者有问题。

楼主:
请教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霍尔传感器的话后续还有通过机构来把识别出来的磁极按照需要的方向放置。可否有直接一次性分 ...

剩下的任务交给另一块磁铁、或者可以换向的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剩下的任务交给另一块磁铁、或者可以换向的电磁铁

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未充磁过的这个产品,虽然本身已经有了取向了,想问下霍尔传感器能否检测未充磁过得产品。

网友(点评):
未充磁的没试过

网友D:
没看过着东西。如果有极性,用个磁铁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过着东西。如果有极性,用个磁铁不就行了么,

磁铁吸是可以 但是不能产品的无磁区的面平行于磁铁的表面。达不到要求的精度

网友E:
磁铁吸后再次定位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铁吸后再次定位校正

请教下 磁铁吸住之后怎么再校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