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刚性怎么核算

楼主(2020-06-09):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提问了,完全不知道从那入手。

结构图片

结构图片
如图中所示,一个伺服电缸上安装一个旋转主轴,主轴最高速度每分钟100转左右。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主轴上安装了一个弹性夹爪可能会导致主轴旋转的时候会有径向跳动。现在整个结构刚性短板在电缸这块。有没有大神知道这种情况下是要计算那些东西啊,从那些方面入手,电缸或者滑轨选型要注意那些参数。望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期望大神指教,先马一下,

网友A:
直接在SMC电缸两侧加导轨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SMC电缸两侧加导轨就可以搞定。

大哥导轨选型要注意那个参数啊。要怎么核算啊

网友A:
上银  米思米 资料上都有 按照上面的算例一步步来 ,也可以直接找供应商技术支援。目测57步进的话两边装HGL15导轨一个滑块或者两个滑块。另外你这弹簧这样装不怕甩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银  米思米 资料上都有 按照上面的算例一步步来 ,也可以直接找供应商技术支援。目测57步进的话两边装HGL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要核算那个参数,型录上说提高刚性可以提高预压等级、加大尺寸、增加滑块数量。关键点没说核算那个参数,是查径向容许静力矩吗。如果是的话要怎么计算上面主轴产生了多大的径向力矩啊。弹簧两头内孔有安装限位销钉

网友:
可以到有限元软件里面去设置参数和位置,然后计算刚性的数据,看压变形,弯曲扰度等数值。这样就能确定稳定性和刚性。三维软件里面也能计算

网友B:
100r/min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C:
系统的刚性没办法具体的计算吧,因为好多因素你并不清楚,感觉靠经验吧,多设计一些结构,对各种材质的性能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r/min影响应该不大

最近没啥项目,好不容易接个小设备想着做精点做漂亮点。来这和大家讨论下开阔下思路水点分,要是真有大神来解惑那不是大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的刚性没办法具体的计算吧,因为好多因素你并不清楚,感觉靠经验吧,多设计一些结构,对各种材质的性能 ...

不会吧。风力发电机总不能靠经验造出来的吧。虽然因素很多但是不是有理论数值吗,能按理论数值计算吗。

网友D:
这计算 分两种模式  一:(静态和动态计算)
                            二:再就是要分段计算
要有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基础要不然下不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计算 分两种模式  一:(静态和动态计算)
                            二:再就是要分段计算
要有理 ...

感觉你的回复。看到你这回复我还是走大概加估计路线吧。哎

网友E:
有点好奇,你的描述明明是旋转主轴因为加了弹簧夹才导致主轴径向跳动,为何你不认为是你旋转模组的刚度问题,而认为是电缸刚度问题呢?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好奇,你的描述明明是旋转主轴因为加了弹簧夹才导致主轴径向跳动,为何你不认为是你旋转模组的刚度问题 ...

因为我用过这款电缸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用过这款电缸

这意思,就是用不用弹簧夹都会抖了?而且不止旋转主轴抖动,应该你的整个旋转模组都会抖,包括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意思,就是用不用弹簧夹都会抖了?

按滑轨的参数来说应该是预压等级过低。上次用不是这种工况,电缸上装个平台,不加滑轨的情况下,平台会径向摆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滑轨的参数来说应该是预压等级过低。上次用不是这种工况,电缸上装个平台,不加滑轨的情况下,平台会径 ...

整个平台摆动是你电缸的问题,可主轴抖动,是你上面那个模组的问题。你上面那个是减速器还是轴承座?我的猜测是你的弹簧夹在转动过程中,离心力作用下,弹簧的弹力对主轴产生了周期性挠动。而你上面那块,可能是电机,也可能是主轴刚性不够,所以产生了径向跳动。当然也可能是你控制模式有问题。但估计这个你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平台摆动是你电缸的问题,可主轴抖动,是你上面那个模组的问题。你上面那个是减速器还是轴承座?我的 ...

100rpm能有多大离心力,我这都还是图纸哪来的控制问题,我一个杠杆弹力夹爪怎么对轴产生周期性绕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0rpm能有多大离心力,我这都还是图纸哪来的控制问题,我一个杠杆弹力夹爪怎么对轴产生周期性绕动。

虚心一点  你这要不就是问题描述不清,要不就是基础知识不够。 主轴跳动与电缸没有关系。

网友G:
感觉需要做动平衡测试吧

你这个好像是做绕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虚心一点  你这要不就是问题描述不清,要不就是基础知识不够。 主轴跳动与电缸没有关系。

大哥主轴固定在电缸上的,怎么能没有关系咧。首先我已经说了轴上装了个东西,都知道旋转会产生离心力。已经知道主轴旋转会产生离心力了不需要考虑主轴安装座的刚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需要做动平衡测试吧

你这个好像是做绕线的吧?

嗯啊 医疗行业的 精度要求挺高 怎么做动平衡测试啊 用软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啊 医疗行业的 精度要求挺高 怎么做动平衡测试啊 用软件吗

在日资企业看过做绕线设备。
他们做的绕线同轴跳动千分表只有0.01

动平衡测试是一个软件,好像定做的

网友:
说白了 动平衡测试就是测试需要增加多少配重,才能达到同轴跳动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0rpm能有多大离心力,我这都还是图纸哪来的控制问题,我一个杠杆弹力夹爪怎么对轴产生周期性绕动。

你还是图纸就知道要抖了?估计你已经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其实不用问了?弹力怎么产生周期性挠动,这个估计跟你科普有点困难。你这图还真能在径向产生周期性挠动。你一运动就会产生控制问题。至于100rpm能有多大离心力?你算算不就知道了?还有你那弹簧的挠动力跟离心力还有一定距离。当然从你回答来看,可能你电缸也有问题。你可能不知道怎样选择电缸。最后我估计,你加了导轨可能也会抖。你电缸可能带不动你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图纸就知道要抖了?估计你已经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其实不用问了?弹力怎么产生周期性挠动,这个估计 ...

我是什么都不知道,既然跟我解释麻烦的话,那就麻烦您老以后不要来我这水分了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什么都不知道,既然跟我解释麻烦的话,那就麻烦您老以后不要来我这水分了非常感谢。

记住了,我多事儿,你随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主轴固定在电缸上的,怎么能没有关系咧。首先我已经说了轴上装了个东西,都知道旋转会产生离心力。已 ...

主轴跳动是轴的动平衡问题,电缸挠动才是刚性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记住了,我多事儿,你随意

这楼主完全没有虚心问问题的态度  还是别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楼主完全没有虚心问问题的态度  还是别回了

好像有那么两个,完全没有基础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项目主管?是有钱还是谁家养的。挺奇怪

网友:
这个结构刚度不够,两侧至少需要增加一条线性滑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