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为什么发生变化

楼主(2020-06-09):
实体组合前表面颜色完好

组合后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A:
组合后再上一次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后再上一次色即可

面少重新上色还可以要是面比较多重新上色
会很麻烦的

网友(点评):
嫌麻烦你就不该画图。

网友(点评):
画图也就够了,还要上啥色哟,这不是添堵吗

网友:
这个没办法的,缝合成一体后,面的颜色会取相近的面,一般都是各为一体后再增加颜色。